开机不通电

楼主(2012-06-18):
我的一块AMD主板维修,插上诊断卡没灯(主板通电最后一个指示灯亮的那种),量5V开机电压才1.2V。ATX电源第十脚黄线,没有+12V供电、请问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是8脚的W83   3236    846ND,谢谢@!

网友:
把电源插头从主板上拔下来,用镊子短接绿线和黑的地线,风扇应旋转,各种电压应该有输出,并在正常值范围内,说明电源正常。否则主板有问题。

网友:
我一般用个新的电源接上主板测,不转,主板有问题,转,电源有问题

网友A:
大哥,不是电源啊,主板的5V待机电压都没有啊,怎么开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不是电源啊,主板的5V待机电压都没有啊,怎么开机啊??

正常的5V待机电源插到主板上变成了1.2V?,那是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5V待机电源插到主板上变成了1.2V?,那是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

会是电源管理芯片多点吗?请赐教,怎么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是电源管理芯片多点吗?请赐教,怎么测?

不一定。先用表测上下管的各脚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先用表测上下管的各脚对地阻值看看。

你是说MOS管吗?或者什么是上下管,怎么测电源管理芯片好坏??可以一次性准确简单的说完嘛?这会显得你很专业。嗯

网友:
5V电路短路了吧,拆掉网卡芯片看看5V能不能正常。

网友:
打一下5V对地阻值,有短路会把电压拉下来。

网友:
问题解决了,发现5V转3.3V场管5V正常,而转出来的才1.2V左右,结果仔细查看发现5V转3.3V场管旁边少了个贴片电阻,由于不懂贴片电阻,就凭运气在废板上拆了几个试下,后来问题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