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死机

楼主(2012-06-18):
前天去了客服家装系统,装完后顾客打电话回来说电脑玩的玩的就死机了,老板又让我去看看,我以为中了病毒了,重行分区格式化在装系统,第三天又打电话说又死机了,就是鼠标和键盘没有反应,卡住不动的那种,有时候死机有时候不死机,什么原因了,我现在准备过去测一下硬盘,看是不是有坏道了,不知道大家认为是什么原因了,具体说说??

网友:
以前能用,只重装了系统,像应是软件上驱动问题

网友:
硬件散热也要注意
现在天热了

网友:
检查PS/2接口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太好

网友:
散热不好,检测下CPU,主板温度,多持拷一会。。。

网友:
第一点先看看散热,现在天气热,这种现象常出,主要查CPU,显卡,电源。第二点查系统,重做系统的话建议把mbr也重写一下,我遇到过几次,怎么做系统也不好使,后来把MBR重写了就好了。第三点如果CPU和显卡散热都没有问题的话,跑跑3D看看如果还没有问题的话。再查内存和硬盘。最后查主板。

网友:
装系统中重写MBR这是必须的。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看看有没有装360

最主要的可能还会是驱动。

网友:
下鲁大师看看温度

网友:
在换一个系统   看看温度

网友:
一般遇到死机的电脑。 我都会要求客人搬电脑过来。 上门搞这种电脑。 如果他几个小时都不死机呢? 难道要坐在客人那里等几个小时?    如果遇到硬件问题。 还要跑回店里。浪费自己时间。

网友:
系统都装了,那就可以排除系统中毒了,应该检测一下硬盘是不是坏道过多,和检测下内存,最重要的是检测下是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看看cpu 散热问题线或者

开机启动 进入 boss里面 停留  几分钟,如果一样死机的
就散热问题

把硬盘 电源线和数据线都拿出,看看

网友:
用鲁大师测下温度,应该是CPU散热不良导致的。。

网友:
看情况应是电源不良造成。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是驱动问题的话也会死机的,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