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c980-ft 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2-06-18):
今接一显示器,fc980-ft 指示灯不亮,拆机,300v 5v 12v 正常 3.3也正常,怀疑MCU问题,但没找到合适的,换通用驱动板,怪事来了,5v 12v 抖动,求高手啊,还有一台LG  w2234si 也是指示灯不亮,电压正常,也怀疑MCU 可下了一个2234S的MCU刷不进去,在求高手啊

网友:
fc980-ft 指示灯不亮,换通用驱动板后能否正常点亮啊?先别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亮哦。求解

换电源管理芯片试一下

网友:
楼主的思路我不知道我感觉有点不托 一般先确定故障点 换一整套通用的高压板跟驱动板点屏 再试灯管 再试驱动板 一样一样来 确定故障所在......

网友:
LG  w2234si  修好了,原来就是MCU的问题,上一份表示感谢

网友:
方正的还在研究中哦,有没高手指点一二啊,

网友:
换通用板用的多少V电压?这个你得看12V/5V3.3V各输出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