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 总结下广达机器的上电

楼主(2012-06-18):
我修机器少,现在还是学徒阶级。 我手里摸索了下广达的机器,不懂得就问了下师父,现在总结下。 有错的请大家教下
    适配器插入,待机正常后3VPCU和5VPCU产生,按下电源开关。开机信号NBSWON#送给EC,EC相继送出NBSWOM#给南桥的PWRBTN#引脚。南桥从而发出高点平的SLP_S3#和SLP_S4(外部脚SUSB#和SUSC#)至EC.然后EC开始发出①SUSON,SUSON将3VPCU转换成3VSUS,5VPCU转换成5VSUS, EC还发出②MIANOFF,MIANOFF在外部电路产生1.8VSUS  1.5VRUN 1.05VVCCP_P 1.22V_GFX_PCIE, 当这些电压都产生后相与产生HWPG送给EC, 当EC接收到高电平的HWPG后就送出VRO到CPU的供电芯片, 当VROM和HWPG都产生相与后开启VCC_CORE. 至此CPU电压已产生。
  CPU电压正常产生后,CPU供电芯片会发出IMVP_PWG, 此信号送到俩处,一路去南桥的VRMPWRGD,告知南桥CPU核心电压已正常,另一路送至北桥的PWROK,作为北桥产生后续电压的条件。
  当南桥的PWROK和VRMPRGD相与后产生CPUPWRGD信号至CPU. 南桥在延时一段时间后发出PCIRST#和PLTEST(PCIRST复位所有PCI设备, PLTRST复位GPU IDE 和北桥)。 至此,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都产生后且受到PLTRST后就发出对CPU的复位,“CPURST” ,   到这里机器电压就都产生了

网友:
参考了  我也是从广达的板子开始学习的 也是学习阶段

网友:
掉了S5_ON...

网友A:
触发以后才会有。没有S5_ON 就没有后续的南桥待机,。那样就触发不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以后才会有。没有S5_ON 就没有后续的南桥待机,。那样就触发不起来的

哦哦。、 知道了

网友:
高手如云啊 一句话都听出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