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掉电!~

楼主(2012-06-18):
我这有一个 联想e40的本 待机点0.01,开机电流直接到2.18然后就变成0.01风扇也转一下。怎么回事吖

网友:
换个CPU 试下

网友A:
之前碰到过一台,换CPU 同样的 BIOS也刷了 重点查1.05V电压。。。

网友:
是0.218吧,我遇到一台,还没解决

网友(2012-07-24):
引用 网友A:
之前碰到过一台,换CPU 同样的 BIOS也刷了 重点查1.05V电压。。。

您好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   开机到2.3A 掉电    1.05V  vtt(桥供电应该是) 没出来  这个怎么处理呢?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有时进系统掉,再开就在LOGO之后掉了,再开瞬间掉  因为有2台一样的要修,所以把那一台的导热管  CPU都换来试了    还是不行,到底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0.218应该是网卡坏 ,修过几台了,都是待机0.2,网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