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求助

楼主(2012-06-18):
这是联想F40 的   图纸   我想问下  这个LM393   不装会有生命后遗症      这个LM393  进水烂掉了   我把他拆掉了 后 能开机   也能充电       现在正在测试   这个 LM393  在这起什么作用   不装会有生命后遗症  会不会影响到什么?

网友A:
起保护控制作用,不要不安全

网友:
这是个比较电路,最好换上。

网友:
作适配器检测作用!

网友:
它腐蚀了公共点能有电压吗

有可能隔离管子连接的下面的那个MOS管已经击穿了。。。所以上面的电阻可以分压。。才能开机的。

网友B:
做适配器插入检测  高低逻辑  ACIN应该为高

网友:
最简单的思路:你能省的,厂家早已省掉了

网友C:
起保护作用,如果电压低了,就把ACIN 拉低

网友D:
仁宝的点火回路关键东西你也给省了。

网友:
这个LM393芯片没有装      我正在让别人玩着  目前没出现问题呢   保修三月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仁宝的点火回路关键东西你也给省了。

这个LM393芯片没有装      我正在让别人玩着  目前没出现问题呢   保修三月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起保护作用,如果电压低了,就把ACIN 拉低

这个LM393芯片没有装      我正在让别人玩着  目前没出现问题呢   保修三月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适配器插入检测  高低逻辑  ACIN应该为高

这个LM393芯片没有装      我正在让别人玩着  目前没出现问题呢   保修三月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保护控制作用,不要不安全

这个LM393芯片没有装      我正在让别人玩着  目前没出现问题呢   保修三月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我换上LM393  就会出现 19V 短路  所以我没装

网友:
这个LM393芯片没有装      我正在让别人玩着  目前没出现问题呢   保修三月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这是最多的一句话, 这个是仁宝点火回路的比较器,他的作用是不让电路出现故障后把后级的电路烧成一大片一大片的,或者是直接报废了,如果你去掉的话,就不叫仁宝点火了,后级电路有短路就有可能会把相关的东西或不想关的东西直接烧了。

不过你说加上会把 19V短路那正常后级真是有故障了,你现在玩儿着没事儿,只是时间 太短,要是长时间那么烧还不得烧出毛病呢,你保3个月,要是能坚持烧过3个月也行,呵呵,只是谁也不能说他就会在3月内烧掉或3月外烧掉,你还是自己看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