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18 不触发

楼主(2012-06-18):
这个机子 19V 正常  待机芯片是51120   我想问下  这个机子 是触发后有3V5V  还是 触发之前就有3V5V 的

网友:
看上电时序啊,有些机器不一样的

网友:
51120很容易坏,你看图纸它的开启信号是什么就知道是开机有还是不开机就有,看是不是线性5V作的开启信号就知道了!

网友A:
是线性5V 做开启的话就是开启后有3V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线性5V 做开启的话就是开启后有3V5V吗?

对头大哥!你太聪明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