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接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2-06-18):
主板是华硕的,集成显卡,显示器是飞利浦的,开机不亮,但换台显示器一切正常显示,把显示器接到另一主机上也能正常显示,这两天遇到两台这样的机器了,主板都是华硕的,一个是m2n68,另一个忘了。

网友:
是你的板子的分辨率调的高,有的显示器就显示不了。

网友:
把分辨率调低点吧,或者系统重做下

网友:
分辨率
不支持吧

网友:
先查查是不是其他东西有问题

网友:
是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
先重装系统试试,不行再查硬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