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图三包台式电脑 不显示

楼主(2012-06-18):
1、   上午电脑关机还正常,晚上开机时,十几秒后显示器出现一方框“检查视频信号”然后黑屏,也没有光标闪动,显示器按钮指示灯正常闪烁,显示器应该是正常的。
2、 主机面板指示灯正常,光驱仓盒进出正常,放入光盘显示器也不显示。金手指洗擦后,依旧不显示,我想是主板哪里出问题了,请各位师傅帮助支支招吧,谢谢。

网友(点评):
宏图三胞的台式电脑其实很差的,还是联想电脑好点,而联想电脑又不如精英厂家出的好。IBM更胜一筹。 乱乱乱,我心乱

网友:
检查一下,硬盘状态灯,是不是闪灯的,是闪灯的,说明,CPU内存工作正常,可能显卡出了问题,不闪,就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宏图三包是个电脑品牌吗?

网友(点评):
*脏话*,宏图三胞吧,一个连锁店的名字而已。哈哈。我还嘲笑自己是宏图六包呢。

网友:
显卡或VGA电缆有问题

网友:
先换个显示器试.再换个显卡,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
谢谢。硬盘状态灯是闪灯的,回去我来把显卡擦洗一下,看看能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