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自动触发到0.1a多

楼主(2012-06-18):
sl410k一插适配器就 自动触发到0.1a多 ,
长按开机键可以关机,再开机仍是到0.1A多
测量时 没有CPU供电。
查了下都是不触发刷bios
有修过这样问题的本的吗?
BIOS电池有电
????????????????i求助

网友:
一插适配器就有了开启信号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2098-1-1.html

网友:
这种故障,好修呀。先测试其它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就下一个,CPU供电芯片的PDF对着修就行了。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换CPU供电好的

网友:
先把CPU供电修出来在说把。。。

网友:
你查查看南桥供电有没有缺的?我那台是因为南桥缺供电引起的

网友:
有 没有装小电池

网友(点评):
装了 准备换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