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 (板K42jr REV 3.2)掉电求助

楼主(2012-06-18):
故障维修过程:进水,不显示,南桥发烫,换南桥BD82HM55后可以开机显示,可以进系统到桌面。但每次开机后约40秒,风扇开始转,逐渐加快到最高速,维持约20秒后掉电关机,进BIOS或PE都一样故障掉电。查不出来,参考其他高手的帖子,估计是BIOS或温控方面的问题。 原机的BIOS是:K42JE 208  012.020.000.xxx。现真心求助哪位大神指点迷津,奉上真金白银技术咨询费若干...

补充内容 (2012-6-25 17:08):
最终结果,换了I5 430M交货,除了风扇常转,其他包括温度一切正常...

网友:
你可以先刷下BIOS看看,要是不行在查温控。。。

网友:
有什么供电没有嘛

网友:
说实在的,本人水平不算好,但不至于简单的判断和动手能力都没有。如果哪位遇到过这问题解决了的真心求教,留下您的联系奉上谢礼。如果只是一般的建议,就在此谢谢了。

网友:
楼主故障解决了没?  我这有一台  K42J  跟你的一模一样。  送修故障是 不触发 南桥没工作,换了南桥开机正常 装机  结果进到桌面掉电,换适配器,再换南桥无果,进PE 进BIOS  一样掉电,风扇转,逐渐加快到最高速,维持约20秒后掉电关机。

网友:
散热器是不是不传热了

网友:
我换过CPU、内存等等,刷过BIOS(K42JE 300),想法对板子降温等办法都不行,感觉跟换的南桥有关。猜想南桥不同,虽然都是BD82HM55 SLGZS,批次不同,内部结构不同,或有识别码,引起温控电路识别错误,系统认为温度过高保护关机。检测发现PJP8705电压(0.9V-2.0V波动,给HM55供电,逐渐升温)。有别的大神提过换I5 CPU,我觉得有可能可以,没I5 CPU试。如果能找到并修改温控电路应该是最好的办法。要不就是BIOS里要修改某处,不能照搬。期盼有厂家的工程人员指点迷津。

网友:
兄弟分析正确,就这两个地方的问题。个人建意把进水处拖一片再试。

网友:
呵呵,就算我没拖好,有同样困惑别的行家里手不可能拖不好的...

网友:
温控或者是CPU的事

网友:
华硕进水机器 不好搞啊 哎

网友:
今天有进展了,来了一台ACER I5,不做任何更改情况下,换上I5 ,终于不掉电了,顺利装完系统。不过,风扇还是同样,开机20秒后逐渐加快到最高转速一直持续,温度检测显示CPU温度为96度!用手摸感觉没有那么高,证实了我之前的部分猜想。应该是HM55换得不对。没有办法,想叫客户换CPU,然后改风扇转速常转,凑合着用吧。期待大神出现指导。

网友:
有可能cpu坏了

网友A:
那个桥不能随便动的 动了会掉电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桥不能随便动的 动了会掉电滴

无语,如果不动桥,只好把本子供起来,在没事的时候凝视本子,心想:我曾有一台I3 本子,不过没有好好珍惜...

网友:
没办法  那个桥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