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电源中的二级型号参数,谢谢如图。

楼主(2012-06-18):
如题: 这个参数值是多少?谢谢了。

网友:
上网查查应该找的到吧

网友(点评):
给力了,非常得劲。

网友:
如实在查不着参数,可根据实物图上的位置来选择相近的元件来代换。如上图所示,是用在交流220V整流上吗还是用在DC-DC变压器次级整流上?前者可用1N4004-1N4007代,后者可用肖特基二极管耐压大于60V30A的均可。

网友:
上网查查应该找的到吧
网上都有的

网友:
旧电源拆个就行吧

网友:
这种可以用三条腿的代换,注意要加绝缘垫

网友:
pfc电路的整流管?

网友:
或者买个超大的整流也行!!

网友:
这个POWER好家伙!台湾光宝/建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