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HWS92201白屏

楼主(2012-06-18):
今天客户送一台飞利浦22寸   HWS92201来修,客户说用用下就白屏了。我接到手插上电试机。开机果然是白屏。先报价才修。报给客户100元。客户接受修了拆机。先接一个万能驱动板试机。真的是屏坏了。哎真心痛。测试屏供电电压正常。心冷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上网找主控LRU4312x3a-an 资料没有找到。没有办法了只有加焊一下主控LRU4312x3a-an。咦有变化了之前是白屏的现在出现色条形状了。下面上个图给大家帮助一下是不是主控IC坏了?

网友(点评):
我修过一台飞利浦,屏供电5v纹波大,也会导致奇特故障!各个电源看下吧,楼主这台不是屏坏了吧

网友(点评):
以这个图来看主控芯片没坏 是水平方向模块没供电。

网友(点评):
我遇上这样的故障,一般另外拉个屏供电观察屏画面,咱不说常黑模式的屏,一般加电全黑屏没问题。画面不全黑那就修屏吧。

网友:
只能说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屏供电有没有呀

网友(点评):
这样子肯定是屏供电有啊

网友:
LTM220M1............的屏吧..先量下各个电压吧...这型号的花屏 有些是屏内部问题.

网友:
白屏的问题,你也敢报100啊,要是屏坏了,100你也修吗,这样是有风险的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没修好过,期待中.................

网友:
啊哈,那个芯片不好加焊的,非常的脆弱,我敢说那个芯片已经被你加焊挂了,别修了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次 是驱动板上一个给供电的ic坏了具体是什么型号 记不得了 你还好 拿来就白屏 我之前的 用一段时间 就白屏 ,看来你把屏给搞坏 了 有可能换个驱动板上 ic 就好了 哦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4595-1-1.html

网友:
这个最好别修了,修的话要只做学习用了,发个芯片换上去看看吧。。。

网友:
白屏我都不跟客户报价的,要是屏坏怎么办。

网友:
屏坏了    换吧

网友:
先查查供电吧!供电正常的话可能修不好了 啊

网友:
发个屏芯片试试呗!

网友(2012-07-25):
白屏首先检查屏上各路电压不能上去用风枪加焊

网友:
白屏不报价,检查之后再报价

网友:
同意张定文,你先查一下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