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联想旭日N440充电是自动切换。

楼主(2012-06-18):
我自己用的一台联想旭日N440的机器,用电池的时候是正常的,可是用电源充电的时候偶尔就会自动切换了(充电模式和电源模式)之前电池也换过。估计是板哪块有问题,求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特别是我这机还会漏电,最大可达100多V    哈哈 都被它精神了好多回了  这问题我也没去解决他。不知道是机器问题还是交流电源问题??

网友A:
呵呵,保护隔离有问题

网友:
适配器插在接地的插板上,否则被电击

网友B:
电源充放电电路、静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充放电电路、静电正常。

会不会是充电I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保护隔离有问题

哈哈   我也感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