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显卡板晶振疑问

楼主(2012-06-18):
请问这个晶振是有源晶振吗?

网友(点评):
图不给力 看不清

网友:
什么问题 汗!

网友:
你的图片真不给力。。。。

网友:
我也没有见过啊,

网友:
u盘上有四个角的晶振  两个腿的可以代换 你这个最好看图纸查引脚定义 在不清楚引脚定义时 最好同型号代换

网友:
图片不清楚啊!晶振不难找吧

网友:
有这种事啊   有点晕

网友:
可以换,晶振只有两个脚有用的,这种的应该是对角两个

网友:
太模糊了

哥....你头像我喜欢...如果去掉“特仑苏”三个字的话.

网友:
U盘上有这种晶振的。

网友:
图片太模糊,我看还是用同型号的换下比较好!!!!

网友:
你把晶振取下来测量一下主板看看

网友:
这种晶振头回见

网友:
有源的叫晶振,无源的实际上叫晶体。  笔记本上基本上很少见到有源晶振。 所谓有源晶振一般是需要给晶振供电的(3。3V  5V),有源晶振输出的波形要稳定,精度要高。

网友:
什么是有源无源晶振,第一次听说

网友:
4脚有源的,笔记本上经常用到,用料好的板子也常见,可以用普通的2脚无源替换,但可能需要加谐振电容

网友:
IBM T4系列机器的显卡晶振不就是这样的吗?

网友:
是晶振,如果是3条腿的话其中一条是供电脚

网友:
长的一样的换上去试试

网友:
你查一下图纸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点评):
韩国原装进口,没图纸

网友:
4个脚的不一定就是有源的哦,量一下4个脚的阻值,两个脚对地,另两个脚阻值相近就应该是无源的啦。

网友:
找个同样的晶振不就完了费事,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起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