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明白!

楼主(2012-06-18):
我刚刚修一识别器,原因不通电,全桥击穿了,保险烧了,我把全桥换好了,挂了个灯泡,没有问题了,然后我用铜线代替保险,结果就打火了。我把铜线弄粗了,不知道是不是铜线粗了而导致打火呢!请帮帮忙!

网友:
不能啊  是不是后面负载有短路啊

网友:
串灯没问题,是因为串灯时灯上会分部分电压。相当于电源工作在低输入电压状态。

网友:
要注意灯泡的亮度,还要测一下各路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