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网卡用不了 给积分

楼主(2012-06-18):
本人是菜鸟CQ42网卡用不了,无线网卡可以用 板载网卡的型号RTL8103EL 网桥型号NS0013BLF有可能是板载网卡坏了吗?
我把主板拆下来触发之后又回到0.01待机电流为什么呀?怎么来判断是不是网卡坏了呢、? 给积分的!
板载网卡

网友:
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是插上网线一直寻址 还是插上网线没反应 还是这两种都不是

网友:
插上去什么反应都没有的。。图标都没有

网友:
查查有没有供电啊,到南桥阻止可正常啊

网友:
直接换个网卡心片,网桥上有变压器,几组的,二三根线一组,你有二极管档量会响,为O,就是好的,网桥是好的就是网卡了,直接换网卡

网友:
图标都没有是没认到网卡吧,你网卡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网卡芯片没有一样的呀 好晕。。
反对楼主:
5.0
shuishui
反对楼主:
找一个一样的芯片换上.先认到网卡再说吧.

网友:
楼主确定驱动没问题吧或是网卡没被禁用 实在不行就改USB网卡了

网友:
先换一个网卡试一下

网友:
不认网卡不从他的工作条件找咯,供电时钟复位数据线,什么这些都要查的啊。

网友:
rt8103的坏的挺多的

网友:
如果没认到网卡 就和网卡芯片和南桥有关了!

网友:
终于可以发帖了!!!!

网友:
是不是被雷劈过额啊?

网友:
飞线 改USB网卡 就是占用一个USB接口、

网友(2012-08-09):
改USB网卡 不占用一个USB接口怎么改

网友:
不清不楚的 是认不到呢还是无法获取 IP问题要说清楚

网友:
我建议先换一个网卡试一下看

网友:
不会修,最好建议客户换USB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