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系统管理总线电压偏低

楼主(2012-06-18):
一张映泰AMD单桥AM2主板,经常不开机,上检测卡发现跑码到C1就停了,上内存假负载测得系统管理总线电压一个为3.3V,另一个为0.8V左右,把上拉272排阻换了后,电压升高到2.6V左右,时不时还是不过内存,干脆就换成271的排阻,这下系统管理总线两个都正常了,成功进入系统。就不知道这样的修复法有没有什么后遗症的?有谁试过的说说。

网友:
上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没检查出毛病,很遗憾。一根线对地有阻值,另一根线对地无穷大。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好东西啊
会变通,不错,做人要灵活。做事就不用说了

网友:
只要能用 没什么问题

网友:
你换上去的272是不是有问题呀或者没有焊好呀。没有道理呀。271和272阻值相差很大的哦,经常不开机是不是这个地方的问题哦。

网友:
个人感觉是治标不治本,没找到病根.怕会留下隐患.

网友:
272换成271明示对不上号啊!差很多值的哦!用久了肯定不正常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吧

网友:
是排阻的原因吗 乱修 要有图纸就看图纸 要是没有图纸只要搞好就行了

网友(点评):
肯定不是排阻的问题了,不然也不会换好的上还一样,现在热机几小时后电压还是会降到2.8V左右,不过重启可以过内存,暂时也没发现其他问题

网友:
修过2块,都是由于272排阻附件的复合二极管漏电引起的,更换就正常了,可以拆下测量下电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