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求助dell无待机

楼主(2012-06-18):
手头一个dell电源,做工比较好。起初tny266损坏,换之,没紫5v输出,实测各路电压,300v正常,tny266的BP脚,5.8v,en脚2.3v,D脚300v,估计各路电压正常了,还是么输出紫5v,实测只有0.46v,并侧有一个现象,插上220不是立即有0.46,要等一会才出来,什么光耦啊,431啊,都换过,小板上的lm393 ,3843 ,266,都换了新的,应该没问题的,咋就不输出,高压部分电阻,二极管量过都没问题,遇到难题了,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高手在哪里,我想了解tny266的工作条件咋样啊,2.3v的en能开启它工作吗?

网友:
辅助电源有问题,应该在前级

网友A:
手上有一个HIPRO HP-A2307F3T和你的一样,没有修好。

网友(点评):
震荡变压器又没有查,有否局部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一个HIPRO HP-A2307F3T和你的一样,没有修好。

这种电源设计有点复杂,还用393,就看做的比较好,好东西,所以要修好它

网友:
辅助变压器初级绕组可能有匝间短路。

网友:
前段应该还有短路的吧

网友:
我的一个电源和你不一样,但症状相类似,通电有0.46V,但过会儿没有了,查明是小板的一个三极管坏,没配件未修好,建议查一下小板的背面元件。

网友:
来看看,这两个阻值多少,我量起来咋都是10k的,
紫5v待机的431取样电阻

网友:
10.5k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