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主板通电CPU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2-06-18):
查无明显短路,拆掉南桥旁边最近的一个MOS管。CPU风扇可以持续转动了,但是这个管子是好的,难道桥挂了?

网友:
南桥应该挂了。。。。。。。。。。。。。

网友:
楼上这样混分,有意思吗?

楼主先别插12V 4PIN,测试下其他供电正常没有

网友:
具体怎么查?请赐教。。。。12V  4p插与不插故障都一样

网友:
在按开关是在是在转一下就停·是的话就可能是桥有问题了..如果断电之后按开关没反应·那就说明12V有短路。

网友:
肯定是短路故障啊,先打一下各供电电感的阻止看看吧,查不出问题再去怀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