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6000

楼主(2012-06-18):
我有一台华硕M600

网友:
是开机会断电的    到0.6几就断了 是CPU部分 还是

网友:
断电之前测量其他的电压是否都出来了?

网友:
什么问题都没有讲。

网友:
测下电压都出来没,不过这机南桥坏得多。

网友:
先看是不是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对 电压 都出来了  还是会段 加过北桥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