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M2000显示器,用5分钟左右,就出现红、绿、蓝,循环跳,求助?

楼主(2012-06-18):
     海尔M2000显示器,用5分钟左右,就出现红、绿、蓝、白、灰,循环跳,求助?

网友:
故障时菜单正常吗?点屏、更换屏线或重刷数据试试。

网友:
以前见过一个七喜的液晶,无信号输入时会就出现红、绿、蓝、白、灰,循环跳

网友:
MCU刷个程序

网友:
不插信号线也出这个问题吗

网友:
不插数据线,也是同样的现象。

网友:
屏线有问题吧。。。。。

网友:
最后无意中换了一下外接电源解决。谢谢大家的回复!!!改天有空把哪个电源拆开修修。

网友(点评):
这个电源多半是电容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