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插内存无显示 不插内存报警。 烦请高手入内!!

楼主(2012-06-18):
  一台sl410k的机器 集显的 不插内存不插内存报警 插上内存无显。上图:

图上为1.08A 18.6V   这种状态维持十秒钟左右  电流掉落:

这种状态咋整??????
  烦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换换内存试试看吧
换内存 或刷bios试试

网友A:
像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有些像是CPU供电不正常,也可能是显卡。

网友:
BIOS  可以先刷一下试试

网友:
内存槽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现在不是原来老机器了 有空焊的 内存槽不能乱加焊 很容易短路的 别瞎说

网友:
usb 接口和接口芯片看下

网友:
此机可以跑马. 插上诊断卡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主查内存供电电路这一块!

网友:
已经过了内存了   是不是显卡呢

网友:
上到1A左右不显你这种多半是显卡问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短路。

网友:
180度,风枪对着A卡的核芯吹20秒, 趁热,试机, 说不定它就亮了

网友:
用风枪吹下显卡,看下是什么现象。。。

网友:
电流表是否已经到显示了,跑到显卡电流表会有一个很大的跳变的。

网友:
如果是集显的话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电流是从0.几一下跳到1.08的吗?要是的话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吹一下显卡试试吧,给显卡加热就可以判断

网友:
北桥小短,掉电,刚搞过一台北桥大短 的

网友:
压着显卡点,或者加热趁热量还没消失点一下试一下

网友:
显卡问题大一点

网友:
内存槽不干静吧!清查一试试啊。

网友:
你这种状况,已经是过了内存了,显卡还没过,先测一下供电。还有就是显存也注意下。独显的

网友:
不用示波器,只能凭经验修这故障

网友:
先确定插槽有没有问题,要不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看跑码没有,在查问题所在

网友:
看0.9V 出来没有?掉电一般是缺电压。万不要急着动桥

ls410k-独显图纸

网友:
代换一个好的内存试试;10秒掉电,可能有哪路电压没出来,触发瞬间快速测量各路供电电压

网友:
电流有没有跳变,有跳变跳几次 跟到0.8多为显卡 但也不排除其他。。刷个BIOS不行就重做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20V的,不是18.5V   。。。。。。。。。。。。

网友:
二极管档测显卡背面电容,没有短路就是好的58-168欧左右。开机测下PL16电感的电压,正常时0.9V左右。在南桥边上。0.54v 不正常,加焊下I/O 。昨天刚修了一台,上电和你一样掉电。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告知各位 :所有供电正常就是不谅机 电流看着也有跳变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那试试刷下BIOS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显卡的问题

不是说过集显了吗。

网友:
劳烦各位了 刷bios 搞定 呵呵 集成的

网友:
显卡坏的多
有时候的不过显卡
电流有时候都看不准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