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43NW显示器黑屏 屏左上角显示FEST GOOD

楼主(2012-06-18):
三星 943NW显示器黑屏指示灯亮蓝色 , 按下 MENU 屏左上角显示下FEST GOOD,程序刷了一样,请教知道的兄弟。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上的主控芯片坏了,就直接换板子 算了

网友:
我也认为直接换驱动板算了

网友:
943NW假三星 今天才修了一个白屏的 是驱动板的问题 刷通用19屏亮了 但是按键不能用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试试,也不贵。修驱动板很麻烦的。

网友:
这个最好换通用板试一下。。。。

网友:
显示器刷程序的东西多少钱

网友:
你刷的程序不对吧。同款机器,不同屏不同月份程序都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