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8 AAF 的一个本本 无3 5V

楼主(2012-06-18):
此芯片是RT8205 他的供电脚 16 和EN脚有18V电压 也有7 8脚的电压输出 1 6脚 也是低电压 BOOT 也有5V电压 但就是没电压出来。我想换 这个芯片 但手上没得换,我想问下各位 还有没有我没量到的,或者说说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多提下意见啦 谢谢各位
华硕

网友:
我也想知道,忘谁能够指导一下

网友:
查1脚6脚的外接的电路,是不是被强制拉低的,
反对楼主:
5.0
Pasttense
反对楼主:
应该不会拉低,不可能2个都拉低吧,

网友:
EN1 E N2 是EC发出的
可沿着这条线路查 是否出来或是被拉低,还有EC满足条件才能发出这两个信号
同意楼主:
1.7
f2009818
同意楼主:

网友:
总开关信号有,EN1 EN2没有,这2个信号是IO发出来的,八成IO问题

网友:
查1脚跟6脚. 飞一根线就可以搞定.

网友:
简方法两种:一就是直接换芯片;二:查其引脚定义,还有根据此相关电路进行推理检测!个人认为BOOT脚应该是个10V左右的电压,因为你的图不全,只能这样推理了!

网友:
沿着1脚和6脚往上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地方短路接地了

网友:
测EC 的工作条件 满足后要与BIOS正常通信发出3V5V ON信号

网友:
1 6有电压的。。。。

网友:
先换芯片如果不行在细研究

网友:
先查3脚REF电压是否有2.0V,这脚位是IC的参考脚位,必须要量的不能少。
同意楼主:
0.0
f2009818
同意楼主:

网友:
pin1和pin5要有电压才正常哦,这个是3v 5v的开启电压,pin13是开启芯片里面线性3v 5v的

网友:
1.6脚应该要是高电平,是不是EC的信号没发过来导致1.6脚为低,你查查这个信号的来源

网友:
謝謝各位啦。人家要的急,機器拿走了沒修了

网友:
RT8205 可以用什么芯片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