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遇到过像我这种问题吗?

楼主(2012-06-18):
联想主机,主板换过,1年的板,在家里开机启动没反应,把机箱前面USB孔,开机嗯纽的排线拔下来,用螺丝刀去碰主板上的针脚,也没反应,也就是说主板不供电,然后拿到我的老师家里去,他一插上电源线,接着就能启动起来,不需要动任何地方,我怀疑是我家插座跟电源线的问题,我都换成新的,还是出现这种问题,请问是机箱里的电源出问题了吗?

网友:
插座问题你用台灯就可以检查了,电源线嘛你把显示屏上用的和主机上的对换试下

网友:
不接接任何外设试试 单单接电源线开机试试 先排除外设问题 再不行就应该是风水问题啦 呵呵

网友:
用表测一下啊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接触不良,查看插头氧化问题。

网友:
原电源损坏造成供电不足.这种请况楼主应该先短接下电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