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进系统重启

楼主(2012-06-18):
  客户送修一台台式机,不通电,电源坏了。换电源后,上电但是进系统到滚动条就自动重启了  硬盘检测无问题。  重装系统好了。怀疑是不是主板问题大。还是就是系统坏了的可能性大呢

网友(点评):
LZ我认识是系统方面大点,你重装后好了。说明系统方面可能更大。

网友:
看下主板散热怎么样啊难难难、

网友:
再换一次电源,用少少的电源吧。

网友:
换了个系统好啦 你还怀疑主板

网友:
当然  以前就是个机器进系统重启。后来换个硬盘重装好了。用了两天还是老问题  最后是主板坏了

网友:
先换系统吧 不行就要再换个电源了

网友:
主要应该是系统的故障大一些

网友:
系统坏了,我有一台就是这样,重做系统没有再出现

网友:
系统重做后,好了,那就是系统问题啊。。你在多用用看,还出现重启的情况吗?

网友:
1.系统  2.CPU散热  3.电源

网友:
电源,内存,还有一些不必要的外设先拔了。

网友:
bios设置初始看看

网友:
一般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到底是只重装系统,还是换了个硬盘重装的系统,说清楚撒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肯定是系统问题,我遇到过好几例,到滚动条重启的情况,重做遍系统就好了。

网友(2013-04-07):
百分之90是系统,再不行( ⊙ o ⊙ )压下板子

网友:
是硬盘问题,不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