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实习--仁宝不触发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6-18):
基地实习--仁宝不触发笔记本维修
在经过喜哥一个多星期的教导今天终于有所成就修了一个仁宝不触发的机器下面详解一下维修过程
插上电源待机0.07(感觉有点偏高)触发后没反应,测量3V 5V待机均无
测量VIN公共电压19V正常

VIN过一个二级管,再过三个电阻分流产生B+电压,测得PR11,PR13,PR161脚为18.6V2脚却只有10V电压,不知道是B+短路了还是被后级拉低了

PJ10公共点点开发现B+正常,应该是后级把B+++拉低了

测量MAX8734控制的上下管发现有GS短路的也有DS短路的全部拿下来后再次测量,PQ20 DS直接短路,PQ23 GS之间有600欧的阻值

换上良品后加电待机0.043V 5V正常出来,按开机键正常触发开机。

网友:
给楼主提点小建议:待机电流0.07,如果在你对待机电流了解的情况下,我想直接就会找到故障点!如果说不太了解,那这样的分板也很是必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没有待机电压是肯定没法触法的,在说这里还用到简单的点火回路!这个机器的待机电流应该不会高于0.05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学习了

网友:
实践真的需要理论支持啊

网友:
你的头像很XO
是的

网友:
实践在理论的指导下总是那样的顺利。

网友:
分析图纸维修就是快

网友:
如果没 图纸怎么 办啊 ,

同意楼主
确实有点离不开图纸的感觉

网友: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网友:
要是修板都 有图纸就好办了

网友:
中规中矩的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挺不错的,一个星期就学会了。

网友:
一个星期就这么厉害高手呀

网友:
基地啥时候能在东北开个班啊

网友:
基地镇的很强大啊,,,出勾手的地方

网友:
待机只要大于0.03至0.05V电压一般属于待机电压偏高 属于轻微短路
这种故障是硬启动没完成
谢谢兄弟提供案例 喜哥又出以高徒  祝贺楼主学有所成

网友:
我怀疑没图纸怎么办,这个故障在基地相信绝大多数人不用图纸都能修好

网友:
修得不错,看来是得到喜哥真传了!呵呵,下次板子拿到手尽量先测短路!

网友:
基地太强悍,深圳太远了,去学好不方便。能不能考虑多搞几个基地啊?

网友:
这个都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真的是高手哇!一流的技术哇,羡慕嫉妒恨哇!

网友:
这么快就上手拉,你以后肯定是高手

网友:
学习啦,值得借鉴!

网友:
大家都这么厉害的啊,小弟要努力了唉

网友:
基地出来的人都牛啊

网友:
基地出来的人牛了,厉害了

网友:
很不错啊,一星期就上路了

网友A:
PQ23 GS之间有600欧的阻值 ,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网友:
是有点快,加油

网友:
高手啊!我还在基础班,下个月去高级班不知道能不能听的懂!

网友:
基地很强!~ 学习了!

网友:
不错,详细,努力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23 GS之间有600欧的阻值 ,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下管400左右上管500左右是正常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23 GS之间有600欧的阻值 ,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600欧就不正常了是吧?

网友:
迅维真强大,发帖加分那么多,下次也要努力发帖

网友:
好厉害。我什么时候可以有你这样的技术。。

网友:
PWM芯片换了吗

网友:
学习了,LZ学习效果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