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L-VK8TM

楼主(2012-06-18):
装系统  复制完后蓝屏下午接到一客户主机老蓝屏系统GHOST完后安装时就蓝屏了。。。无语啊换内存 硬盘 电源我都试过  应该是主板的毛病  但是不知道是主板哪快的毛病 求大哥  大姐  大虾们救救我啊

网友:
内存电压1.28V应该是2.5V

网友:
换个CPU试试 可以开机 内存电压应该不是问题 amd的 cpu问题多

恩 试试吧

网友:
CPU和内存出问题的 可能性较大

网友(点评):
不对 因为我这系统一天要装至少十台主机

网友:
只是装系统的时候蓝屏的话,那就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软件问题!不可能是硬件问题,这是偶多年做过来的经验,最好是换个单机版的试试看,还要看你的什么配置的机器,实在不行就换个人试试吧!

网友:
嗯,蓝屏一般软件,如果过频繁就是硬件的问题,南桥,BIOS!!要具体看代码的

BIOS我没见过 南桥就有可能

网友:
呵呵 不好意思 是楼下那位

网友:
我还有一品牌机  开机不过CPU  风扇转速老高了 请问这是什么毛病  跟北桥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