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R410G不认独立显卡@@@@@@@@@@@@@@@

楼主(2012-06-18):
集成显卡可以进系统,设备管理器只显示集成显卡  扫描也扫描不到硬件,鲁大师也检测不到
系统换过了, 直接装驱动也装不上 根本认不到设备

机器配置是 I5 480M   显卡NV 1G独显

补充内容 (2012-6-19 10:43):
win7  系统

网友:
BIOS里面也找不到显卡切换选项

网友:
你装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
我认为是软件问题,应该在网上可以找到资料,。不行就电话给海尔咯

网友:
你看一下。显卡是不是虚或坏。

网友:
对比测下上面的阻值。

网友:
可能是显卡空焊了,差不要坏那种,这个机器运行应该有点卡的!

网友:
海尔还在做笔记本啊,

网友:
拿到售后换板子解决  还好机器在保修期!!!!1

网友(2017-06-11):
BIOS看看是不是禁用了 查查显卡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