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SONY MBX-160 保护隔离分析与不跑码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6-18):
【迅维培训中心】SONY MBX-160 保护隔离分析与不跑码 笔记本维修

今天拿到个索尼的板子,不触发,目检,发现EC被人换过,在修之前,先带大家分析一下索尼的保护隔离,分析的不好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指出来。

适配器电压过保险PF1改名为DC_IN,加到PQ1的D极,一路过电阻PR7、二极管PD3进芯片MAX1909第1脚DCIN做芯片主供电,二路经电阻PR2、PR8串联对地分压进芯片MAX1909第3脚做适配器插入检测,三路过MOS管内部的体二极管,进芯片24脚SRC,芯片收到SRC,由芯片内部PDS脚输出9V的MAX1909_PDS开启信号,一路加到PQ1的G极,控制PQ1管导通,另一路过电阻PR6加到PQ2的G极,三路加到PQ11的G极(下图)。而PQ2要想导通,需要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DC_IN_G1这个信号应为无效逻辑,而这个信号来自于下面这个电路。

想要DC_IN_G1这个信号为无效逻辑,那么数字三极管PQ12B应截止, MAIN_DC_SW_OFF#和AC_OFF_3#应为无效逻辑,也就是都应为高电位。
首先我们来分析下MAIN_DC_SW_OFF#这个信号,此信号是由DC_IN_MOS过MOS管PQ11、功率电阻PR36、稳压二极管PD9加到PQ17A的G1极,控制PQ17A导通、PQ17B截至。使ALW_ON过二极管PD10加到MAIN_DC_SW_OFF#形成高点位。
而MAIN_DC_SW_OFF#想要为高电位,首先PQ11管子要打开,使DC_IN_MOS能够供到PQ17A的G1极,第二个MAX1909_CSSP不能对地短路,第三个就是ALW_ON高电位开启不能为低。
然后来分析下AC_OFF_3#这个信号,此信号是由DC_IN_MOS过数字三极管PQ12A内部的两个电阻给AC_OFF_3#提供上拉,使AC_OFF_3#为高。而AC_OFF_3#想要为高,此信号就必须为开路逻辑。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过流检测。MAX1909的25脚CSSN、26脚CSSP电流取样后从8脚IINP系统电流检测脚输出MAX1909_IINP_HW,进LMC7225IM5X的同向输入端,反向输入端被设置成5.077A,一旦有过流出现,同向大于反向,LMC7225IM5X输出高电位,打开PQ24A,把PQ59的B极拉低,使PQ59导通,MAX1909_LDO过PQ59打开PQ24B,拉低AC_OFF_3#。
   这块板子经测量,发现公共点DCBATOUT短路,拉低MAX1909_CSSP,使MAIN_DC_SW_OFF#为低,保护隔离动作。
   公共点去的地方很多,有的直接进芯片,想要用开路法一个一个去断开维修显然会很麻烦,也很耗时,我直接使用烧机法,从1.5A开始烧起,可是板子一点反映没有,加大电流,当电流加到4.2A的时候,终于发现有个电容很烫,把电容拆下来后正常上电,各电压正常。

  上假负载,打CPU时钟正常,复位正常,不跑码。用示波器打内存LPC数据总线波形,没有打到,打EC 9脚发出的LPC_FRAME#波形,表笔一探到EC 9脚的时候有波形了,反复测量、检查,发现是EC脚位空焊,加焊后正常,开始跑码,外接显示器正常点亮,出现SONY LOGO,板子修复。

网友:
!!

网友:
好复杂曲折的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很不错,看了受益不少,很给力。

网友:
太复杂了,兄弟,想请教个问题,烧机你不怕把其它元件烧坏吗,在什么的情况下,你敢大胆的使用烧机法呢

网友(点评):
控制电压电流一般没事的

网友:
强悍

wen110jian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光是这个英文,我就看了半天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太好 了,我就喜欢看这样的帖子,每次看都有很大的收获。

网友:
写的真详细啊 慢慢对着图看啊

网友:
写得好啊。。。。好久没看到有SONY的例子了

网友:
非常给力。。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太好了,这样的贴子看了舒服啊

网友:
偶觉得DC_IN_G1并百非来自PQ12B,而是来自MAX1909的PDS过电阻与PQ1的S极过电容PC3耦合而来,并且有一个电压值,使得PQ2完全导通!从而到PQ12B的6脚,而1、2脚均为高,没有压差,所所以就无法导通!

网友:
学习主,真强焊,思路清晰

网友:
通过楼主的讲解对着图纸学习了很多知识

网友:
你那个“并且有一个电压值”是哪来的 ?多少伏? 怎么拉低他实现保护?

网友:
sony的现在还有电池保护吗?

网友:
分析的差不多了

网友:
好长的文章哦,不过还是修得可以。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啊
真的学到了好多东西呢

网友:
分析很清楚,给力。

网友:
很给你。又学到一个保护隔离

网友:
好东西啊 收藏 本人正苦恼SONY 的保护隔离呢 哈哈

网友:
才看了一半 还没看完 继续看

网友:
电路分析的很详细 着得学习多长时间 菜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呢,,学习了

网友:
好经验,用烧线路来找到短路的元件。

网友:
有技术就是不一样

网友:
lz要是把电路图也上传就完美

网友:
索尼的保护隔离做的真的很繁琐啊!!!

网友:
分析的就是不错 很强的学习能力

网友:
复杂死了,难看明白

网友:
电路好复杂,看的头晕。慢慢学习。

网友:
发现是EC脚位空焊,加焊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