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另一个通病求助?

楼主(2012-06-18):
一台独显的T61上电电流到0.50左右,测量电压全出来了,南桥没有复位,时钟信号也没有出来,南桥给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CKPWRG是3.3V ,CPUSTP 3.3V,  PCISTP 0V,PCISTP是南桥发出的,时钟芯片一个信号都没有出来,而且连晶振都不起震,所以感觉南桥发给时钟的开启信号CKPWRG应该是低电平的信号,在测量BPPWRG,MPWRG,VRPWRGD都正常,所以上BGA更换南桥,换好了上电电流还是0.50左右,和没换之前一样,因为在以前也修道过T61的这个问题,但是以前摘南桥时掉点了,所以那个板放弃了,没想到今天又碰到同样的故障,但是还不是南桥的问题,因为碰到两个同样的T61都是一个问题,所以感觉这个也算是T61的通病了,但是我水平有限,所以求助大家?

网友:
我是新手,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没见过这问题哦。看看有没线不通的,。

网友:
最好跟正常板对比一下,看看这几个信号哪个高电平哪个低电平

网友:
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先有VRMPWRGD,后再会发出CKPWRGD,具体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根据VCORE的逻辑关系而定!

网友:
T61的时序就是先VRMPWRGD,南桥再发出CLKPWRGD开启时钟,不知道你换南桥什么意思什么逻辑关系

网友:
上电顺序有点混乱了,看得有点模糊

网友:
等待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