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12-06-18):
内存核心供电1.8和主供电3.3怎么导通了  现在都是1.8v了  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样  怎么才能解决 求高手指点

网友:
现在内存电压为多少, 你要跑下线

网友:
找个图看下,如果你看不懂图就没办法了

网友:
后级短路拉低咯吧

网友A:
老大内存核心一般是一代1.25二代0.9三代0.75,测试电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内存核心一般是一代1.25二代0.9三代0.75,测试电压有问题!

这是基准电压不是核心电压

网友:
能请教下核心电压和主供电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加一下我的QQ

网友:
一代内存供电2.5v和1.25v。二代内存供电是1.8v和0.9v。3.3v供电从何而来呢

网友:
供电MOS管烧了吧?换一个MOS管试试看

网友:
3.3V应该比1.8先出来~所以1.8应该不可能会影响3.3的电压~有可能是分压电阻有问题~跑跑线就应该能查出来~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前些天,我也碰到过,他是内存插烧导致的。内存主供电和SPD供电导通了,我拆下槽,估计是夹层的问题,后来SPD那脚我就没接主板上,直接飞线3.3V过去就OK了

网友(2012-07-19):
最好找个电路图跑跑!供电芯片不亮也有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