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0GTS

楼主(2012-06-18):
双敏8800GTS512M的显卡风扇转速太低,发热量太大,把控制线拆掉就太大,噪音也太大,但温度正常,是风扇坏了还是什么元原因,显卡调速电路怎么修

网友:
先换个新风扇试一下吧 一般风扇用久了 转速跟不上的

网友:
楼主: 直接连接 12v,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我想12v是最快的。。把电路改改,分压11v10v看看

网友:
风扇不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