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发光”msi 770-c45(原创申精)

楼主(2012-06-18):
   小徒接手美眉一块msi770-c45,说是社区医院备份服务器上用,并且说坏掉后开机会发光。我修电脑十几年还第一次听说主板会发光,心想大概是led灯美眉误解了。直接让小徒 开修,自己么和美眉谈谈心弟兄们都懂得。小徒弟一开机就叫了起来师傅真的会发光比你的polo车黄色雾灯还要亮。我一看妈的这咋么叫发光,主板cpu供电部分一个点烧了起来, 奇了怪了还发出黄色光漂亮呀,真亮。我直接按掉开关,大短路,恨铁不成钢呀。    上手发现主板c134 c136全都烧掉下面pcb板子凹了点进去如图 ,打12v不用说短路,轻轻挖开烧焦部分。尽量避免挖穿pcb板子,12v短路排除,十字型连上两相同电容,填 充绿油,最终修复后如图 .打一下主要供电对地阻值看有无短路,并没发现。上电能开机一下又掉电。*脏话*还有短路,人比较懒手放在网卡上开机试温度正常,顺手放在 声卡上发现温度上升飞快。如图 ,摘掉声卡能开机不掉电了心想人品还是真好,换上声卡。开机一看4个led 灯只亮了led1一个,其它三个都不亮,原来cpu供电没出。修多了 这种板子都知道led2 3 4必须要isl6323工作了才会亮原理如图 ,phase4通过c867 r584加在q73的g1,拉低g2 的5v,使led2 3 4的+级保持5v,直接修cpu供电电路,如 图u3 先测u3 10脚vcc 5v,29脚 pvcc1_2 12v 16脚reset 4v 42脚pvcc_nb12v都正常,24脚en开启电压没有在情理之中,后查vdd2.5 vccddr1.5v都正确,vcore_en来自如图 vcoreon ,如图 ,马上查到元凶c45电容失效短路如图 红色部分,拉低了q14 g级最终导致蓝色q11 d级 vcore_en#还是5v高电平,换掉后vcore_en#变成低电平,使q3 c级为 1.0256v从而开启u3 24脚,实际上u3 24脚开启电压临界点是0.85v,开机灯也全亮了如图 ,发现跳码到d5 ,不过内存吗,量量内存相关电压都正常不应该呀,知道这板子的特色是激活相位控制难道app 电路或者apa电路有问题,懒人有懒福,不想更换u3,再查查cpu供电部分,直接测量vccp_np如图 电压才0.8066这个一定不对正确值应该是1v左右,发现 u3 37脚为高电平而34脚pwrok 电压一直为0v这就不对了这个电压一定要有,没有这个电压将直接导致2个串口vid字节数成为金属vid,也就是固态vid,只有变高电平才会激活svi,svi 新型的cpu大量使用到串行vid协议,板子上的串行vid接口电路允许cpu直接控制cpu内核电压以及北桥电压参考值,该电路有效前提条件就是pwrok 和vfixen有效,它的时间编程图如图 ,这个电压是来源于q8的3脚其原理是ltd_pwrgd产生后才会有高电平,发现r21阻值达1m如图紫色这个应该是4.7k,直接换掉,开始顺利跑码,如图 ,bios里看看是不是raid开启,用客户的所谓好电源(只是多了关机风扇还开1-2分)试一切正常 ,这里简单谈谈这种主板如图 带激活相位转换控制的技术要点,第一看aps led灯这种灯是aps荧光粉做成极其省电并且高亮,从灯的亮灭就能知道cpu 供电是否开启,第二有示波器的话直接测量cpu供电看有无正确波形如图 ,这种板子用万用表量场馆电压电压波动大不要以为cpu供电芯片有问题这是因为cpu控制芯片加入了 app apa相位控制技术,他的供电变化是很大的如图 不要被假象迷惑直接示波器测量最简单。第三修到示波器打出来cpu电杆波形乱跳一定要注意 u3 19脚apa的电压,特别是r18这个电阻阻值是4.99k这个电阻一旦阻值变大或开路将直接导致激活相位矫正失效而无法达到省电优化控制目的c22是降噪电容可有可不有,app apa主要 是用于cpu大电流时同时打开所有通道,apa电路主要是监控u3 18脚comp的电压,基本就是直接过滤拷贝过来,内部电路是一个典型的比较器如图 ,这里100毫安的电流通过r18 流入apa脚一旦感觉到电流过大就直接促发apa电路,实际维修中这个apa基本可以忽略只要掌握临界点监控开启功能几个要点如图蓝色所圈     板子是修好了。感觉备份服务器用这块板子有点不三不四,因为更本就不是服务器板子,这板子优点是全固态电容,可以开核,激活相位开关电路,速度用电自适应。缺点是cpu 北桥发热极其严重,稳定性考虑用 作备份服务器是不妥的。除了里面的octopus实时备份软件有价值外,想想一定是山寨了的服务器。 msi770-c45

网友(2014-07-05):
看来修主板示波器少不了啊
lgx
同意楼主
非常之给力

网友(2012-06-21):
同意楼主

网友:
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呢?LED灯不亮,但CPU照样正常啊!我个人感觉楼主是不是把它说提复杂话了呢?因为楼主说过这样一句话:“实际维修中这个apa基本可以忽略;而此板的维修好像就是围绕APP、APA这种新技术来写的!

网友:
当然这块板子是特色你试试看如果phase4不工作led三组灯是不亮的除非led灯本身损坏,看灯这个也是快速维修需要的经验,一般工厂待过的人都知道,

网友:
APP、APA在维修过程中是可以忽略的,这些只是相位控制技术的改进而已

网友:
贴子不想看,只想听听你和MM谈了些什么?

网友(2014-07-05):
lgx
同意楼主
MM的QQ要到了没?

网友(2012-06-19):
什么都有了,你还少个美女?多点这样的文章,少些报废的主板!

网友:
介哪里是南极宝宝,介分明是国宝级的,修板思路清晰,理论扎实,还有后面补充的内容更是锦上添花,说维修苦闷的,说维修不找钱的,看看这个就释怀了。

网友:
文章好,再搭个MM更好了,工厂待过的就是不同。

网友:
图文一块。最喜欢这样的文章,学习了

网友:
让徒弟送去,你悲剧了。

网友:
又是一个高手,最喜欢这个图文并貌的文章

网友:
我要是你那个徒弟该多好啊!!!羡慕

网友:
泡妞、修板两不误。

网友:
楼主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帖子太长,有时间我还是看看意林好i~~

网友:
泡妞。修板  。 挣钱。  呵呵 太好了  !!!!!!!!!!

网友:
哎,只有仰望的份啊。。

网友:
看完你的帖子,我怎么觉得我不会修主板了。

网友:
楼主牛人啊!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