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1 独显板 +VCCP短路下边不知道怎样查

楼主(2012-06-18):
最近修一东芝本子M211 有待机电流0.02 .点开机电流变为0.01 感觉短路。经查发现。

取下L19电感后查。二脚对地阻23.一脚正常。如果2脚短路可以确定+VCCP短路。下边VCCP不知道如何查。因为M211主板好多元件符号都没标出来!

经查VCCP都到北桥上边。U8为北桥。北桥上边对地阻只有十左右。

网友:
查时序,几组主要电压查一下

网友:
查待机电压相关电路,确订无误后,再是上电电路相关供电!看看是哪里短路引起的!感觉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东芝的板我记得是仁宝出的,一个厂出的板子上电时序基本上是一样的,搜搜看仁宝上电时序应该就有了

网友:
先打各电感对地阻值啊。哪部份有短修哪问份啊。

网友:
低电压烧下看看。

网友:
有时序 就好  查时序

网友:
可以尝试下 点击发  或者 打下 北桥 对地阻值

网友:
先查查,不行就烧吧

网友:
感觉灰灰的。。查查待机正常不

网友:
VCCP是CPU辅助供电,阻止低了吧

网友:
网上找上电时序,应好查故障

网友:
十多欧的阻值都算正常了,如果你的万用表没问题的话

网友:
按时序查吧 一步一步来

网友:
如果是给北桥供电的    这个阻值是正常得

网友:
学习主,真强焊,思路清晰

网友:
看的不大清楚

网友:
用電壓燒板試一下啊!

网友:
你搞错了     这个阻值完全正常     不属于短路的    你还是按照时序来修吧      这样问没有人可以给你准确的答案   还是得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