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板ISL6312问题

楼主(2012-06-18):
手上有块技嘉的M52L-S3的板子,诊断卡电源灯不亮,也无法触发,初步判断是短路,强触发烧机,就感觉ISL6312有点温热,又不是很烫,测周边电容电阻又没有短路,6312也换了,还是一样,有人碰到这情况不

网友:
这块板子是AMD+NV单桥的。 无法触发跟6312没关系啊。 你应该查一查触发条件。
而且你说诊断卡电源灯不亮,你应该指的是3.3V待机电压吧。 这个要是没有的话肯定触发不了了啊。
先查待机。 3.3V_VBAT,RTC_RST#.32.768,3.3VDUAL,25M,PWGD_SB.这些先查完。然后再查触发条件呗。 什么pwrbtn啊,slp_s5啊。还有AMD跟INTEL不一样的MEN_VLD啊。。。
6312貌似是管CPU供电的,跟上电没关系吧。

网友:
我估计楼主说的是短路上电保护了

网友:
短路的话诊断卡应该是闪一下吧。。 LZ没交代清楚啊。。。 测测管子吧,还有管子周边的几个大电容。 上次貌似看到一批板子,通病,就电容短路了,测了好几天才发现。。。

网友:
要一步一步要查条件,强加电会烧会机器的

网友:
外围的器件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