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5vsb带不起负载怎么修?各位大大都来看看。

楼主(2012-06-18):
                3个dm311辅助ic的航嘉电源,原来故障都是没有待机5vsb电压,后来测量都是dm311坏,和dm311第3脚反馈脚一个5v得稳压二极管穿了【他反馈脚来个稳压二极管估计是保护用,所以一个直接拆了,另一个换个普通二极管】。
       现在问题是空载5vsb正常有5.1v,短接绿线可以启动,而且电压都正常,pg也有5v。但是一带负载待机电压就2v到1v跳动。光耦,5v待机部分电容,断开sd6105d 20脚,和辅助变压器一路到负12v得这一路东西都换了,反馈绕组通过一个22欧电阻,一个二极管,一个电容到dm311 2脚vcc供电脚,一个二极管到地得二极管,启动电阻两个200k,尖峰吸收电路也换了,大电容也换了,整流桥也换了,就差变压器没换了。问题还是带不起负载。各位大大帮我看看。以前有个帖子是先故障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1985&page=1#pid5112912

网友:
稳压二极管,怎么能用普通的代换呢!!换回来

网友:
但是他是反馈脚上得呀,从光耦4脚出来到dm311反馈脚,一个5v稳压二极管到地得。这个二极管不就是保护的吗?

网友:
这个电源放一边有几天了,大家帮我分析下呀。在线等。

网友A:
盼望答案,是不是大滤波电容容量不足,引起带不动负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盼望答案,是不是大滤波电容容量不足,引起带不动负载的?

         早说明了大滤波电容已经换了200v680uf的了。

网友:
确定主板没毛病的话就查查整流电路吧。

网友B:
电容吧!换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吧!换换吧

待机部分没几个电容,就是dm311 vcc供电脚有个50v22uf得电容,和反馈脚有个222j的无极性电容,然后就是后级得5vsb有两个16v1000得滤波电容。300v还有大电容。都 换过了,还是一样。所以觉得不解,现在就是变压器没换了。

网友:
         我也想了解搞明白是什么问题。留着问题但经验。

网友:
各位大大,怎么不来帮我看看呀,今天遇到一个显示器电源部分也是带不起负载,但是换了电源ic好了,这个我也换了2个,难道ic都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