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EC 屏改通用驱动板屏线

楼主(2012-06-18):
刚刚回收了一个 NEC   NL128102AC23-02 的屏准备用通用板点亮,看了有点傻了眼不知道可以用那种屏线。请有过点亮这种屏的同行支支招,请看图片。

网友(点评):
看样子是TTL的屏接口,估计不好找,你参照下TTL的搞下

网友:
没这个经验,学习下

网友:
没见过这么复杂的屏线,看着都头疼

网友:
这个没见过呢。。。。应是看屏上是什么接口吧。不用看旧驱动板的接口吧。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过 帮顶

网友:
这个冷门货,试着用表笔量一下

网友:
没见过,有待学习!

网友:
没这个经验,学习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2179-1-1.html

网友:
少见,这个屏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小鬼子的东西啊。  这种还真没见过

网友:
什么玩意啊,没有见过

网友:
这个不好改啊,把它修好吧!

网友:
哎  有必要吗 一个破机器屏线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
这显示器坏了  元器件都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