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L190WT无显示!

楼主(2012-06-18):
一台L190WT显示器,开机无显示,指示灯一闪就灭,拆开后分别测试电源及驱动板,(不接灯管及屏线)指示灯正常反映,可以开与关。接上灯管也是指示灯亮,开关机也是正常,接屏线后故障现象出现,指示灯一闪即灭。如此判断故障是否可以认为屏线负载有短路现象,还是判断电源的负载过重而产生保护,

网友:
两种可能都有,你一个个测一下看看。

网友:
极有可能驱动板数据损坏

网友:
测给屏供电的5V有没有问题,是不是不能负载,再测屏上面5V电压可短路。。。

网友(点评):
接屏线什么电压都没有。不接屏线的话,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又是驱动板  头疼啊

网友:
故障是电源板上的电容,你把它换掉,好好焊一下,故障就能解决

网友:
不知故障解决了没有?啥原因导致的啊?

网友(点评):
故障原因是确认了,屏电路板存在短路现象。

网友:
以前遇到这种故障,是驱动板坏了,接上屏线驱动ic就发烫,修不好,就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查一下屏电路是否有短路存在。

网友(点评):
的确是屏电路板短路。

网友:
换通用板试,一个一个来排除确定问题在哪里

网友(点评):
确认是屏电路板有短路现象。

网友A:
那就是屏上的电路有短路,把5V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屏上的电路有短路,把5V拉低了。。。

已经确认是屏电路板X3数据线的第90脚到175脚处的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