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看见大伙遇到主板问题要刷BIOS,可是我就不明白

楼主(2012-06-18):
一启动就死机,停在memory testing 516096K OK + 8M shared memory上

还没等进BIOS就死机了,怎么刷BIOS呢?

不能在系统下刷,也不能在DOS下刷,那应该怎样刷呢?需要特殊的工具和方法吗?

网友:
有刷bios的工具的啊 是编程器

网友:
你不会是不知道这世上还有“编程器”这个东西吧?

网友A:
楼上的不要误导新手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咋样修电脑呢  两块钱买个刷子 在BIOS上刷两下就好了 很简单的

网友B:
内存估计没过吧?

网友:
这个情况和bios灭有关系的

网友:
问题都没有确定是什么引起的 怎么要刷BOSS了呢

网友:
楼上的刷BOSS???哈哈哈

网友:
一般说BOIS是不会坏的,但有个别机型BOIS是有坏的,刷BIOS呢,对有工具和资料的,是很简单的,但对你这种连编程器都不知道的,还是尽量不要搞BOIS了吧。

网友:
内存自检通过,和bios,内存没有关系,可能是硬盘

网友:
一启动就死机,这种情况我遇到很多次,多是cpu 供电12V 场管被击穿.造成短路.起保护.

网友:
用编程器不能把BIOS芯片内容清零,是不是要密码什么的?

网友:
先确定下是不是内存条的问题或者主板内存电路故障。

网友:
建议换内存试试,不行,再换CPU试试,与刷BIOS没多大关系。,实在不行,换板。

网友:
刷BIOS有软刷跟硬刷,软刷新主板都支持,硬刷新旧主版都支持,建议你去网上了解下编程器,就你说的情况看不接硬盘,用最小系统法试试,如不行,就按照楼上说的做吧

网友:
老以前是用热拔插,就是找个BIOS引脚一样的主板,在DOS状态下 带电把BIOS取下来 在把有故障的装上去 然后找到程序直接刷,这个有点麻烦 , 后来慢慢的编程器出来了。。。。

网友:
看来楼主不知编程器为何物?
这个论坛是你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
不知道编程器很正常,不然怎么叫新手呢。有些人就会误导我们新手,买刷子刷bios?12v短路引起开机后死机?净胡扯。12v短路上电板子就会立马保护,触发后电压基本上都没有的,只有待机电压。

网友:
你试一下,用壁纸刀把BIOS的脚刮一下,会有意外收获哦。

网友:
买个编程器吧,不是很贵,200多块钱,笔记本和台式机都可以刷。

网友:
编程器啊,哥们

网友:
{:4_116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不要误导新手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咋样修电脑呢  两块钱买个刷子 在BIOS上刷两下就好了 很简单的

真的假的啊?

网友:
为什么认为是bios问题啊?

网友:
我们都是用BIOS机刷的,楼主牛人,DOS刷BIOS我们很少用

网友:
买个编程器就行了,把BIOS芯片用烙铁取下来,刷BIOS,就行了

网友:
尽瞎扯!你们都天生就会啊,那个不是一点一点积累的,都是那种不饱满的稻穗,真正有技术有知识的人你认为他会在这里跟我们瞎扯?有本事你们也去搞研发啊?去超越美日韩?不要在国人面前耍大刀!

网友:
要查到问题的所在,不要老是一味的想刷bios,那个要用编程器的,老兄

网友:
e//额、、、主板必备工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不要误导新手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咋样修电脑呢  两块钱买个刷子 在BIOS上刷两下就好了 很简单的

哈、、、哥们你真幽默啊。。。你一看就知道楼主不是我们行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估计没过吧?

就是。。内存都没过还能显示???

补充内容 (2012-6-23 22:52):
呵呵。。嗯!!我也理解错了。。。要是基本内存检测过了。。扩展内存的扇区有问题也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还是找修电脑的修去吧,免得故障扩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人一个!没过内存机器会亮吗?

这个很大可能是内存不行哦!我店中很多可以亮机的内存,但启动不了哦!有的进系统蓝屏死机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内存都没过还能显示???

可能我表达错了意思,我的意思是内存有问题,BIOS没有检测过内存,要亮机的内存我多得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