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请教A1278不插内存报警,插上不报警不显示!

楼主(2012-06-18):
一台二修A1278,机器来的时候不上电,发现电源短路,短路修复后开机不显示,经过对比测试,猜测北桥坏,换桥后,机器可以开机,不插内存时报警,报警声音为均匀的-"嘟"-声,插上内存后不报警,似乎是检测过了内存,但不显示,因为没有转换头,不知道电流已经跑到哪里了,请教如何检修?

网友:
显卡坏了  本来应该是内存坏了 哈哈

网友:
上诊断卡看看跑什么啊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二修机也是加点报警“嘟”。记得上次加电是会响2.3声的。换过桥。好了。3个月又回来了。

网友:
我这也来了一台这机子 也是  报警 嘟的声音 不过是摔过的
还没有修好呢

网友(2012-08-05):
我手上也一个,也是这产,不上内存报警,,上内存不亮,,内存有闪波,,应该是北桥问题,,,,不想换哪,,,,痛苦,
电流到1.3了,,就是不亮机,,,,咳,.

网友(2013-08-22):
我手上有台A1278的,插不插内存都报警,,,比较均匀的,都,都声,有哪位维修过呀

网友:
先要搞清楚是不显示,还是没背光,可以外接一个屏幕看看。

网友A:
苹果有诊断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有诊断卡吗?

有诊断接口,应该是有诊断卡的,只是市面没有诊断卡卖而已

网友(2013-10-21):
楼主在加焊一次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