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到底什么原因

楼主(2012-06-18):
今遇到一个联想笔记本,毛病表现,开机内屏灯管是亮的,可是屏幕显示黑屏。外接一个显示器后,外接屏花屏。其他全部正常,能进系统。求大大们帮忙分析下毛病原因。如果我要是测试内屏用什么工具?现在本人判断是显卡芯片的问题,可是不知道内屏是否是好的,求测内屏方法?

网友A: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你这个  应该是  显卡的问题  你先 bga  一下  显卡吧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显卡的问题,你看下是不是NV的

网友:
要是压了什么都没了怎么给客服解释

机器什么型号,现在出这种问题的机器,基本都出保了,不知此问何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问题吧?

我也觉得是显卡的问题,可是为什么内屏会没显示,外屏显示花屏.......

网友:
测内存呢,到网上下个U盘启动,一般都会自带内存检测软件的。

网友:
汗看错了,我这眼神,内屏是吧,像你这种有光无显基本可以排除屏的问题了

网友C:
一看就是显卡问题啊,屏是好的

网友D:
肯定是显卡问题了,楼主不是干维修的吧?

网友E:
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加焊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显卡问题了,楼主不是干维修的吧?

惭愧.......是干维修的.....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内屏会亮灯不显示,外屏能显示花屏,本人也判断是显卡的问题.....只是想知道各种原因。。。。。谢谢哥们.....真是惭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显卡问题啊,屏是好的

谢谢,明天去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加焊显卡了

好,谢谢.........非常感谢兄弟们的支持............

网友:
建议做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占的比例大,但也可能是显存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显卡就是显存,先加焊下显卡应该就OK了

网友:
接屏黑屏,外接花屏,典型的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是显卡的问题,可是为什么内屏会没显示,外屏显示花屏.......

LCD与VGA信号输出不一样的,你先确定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