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5E改高压

楼主(2012-06-18):
  接一台联想LXM-L15E液晶,一亮就灭,确定是高压问题,就改通用高压条,接了12V和GND,可是找不到ADJ的接线位置。求助!!有哪位改过吗?

网友:
重要的是找到ON/OFF,才几根线能找不到?

网友:
我给你说个简单的,普通的高压板,三根线,3。3在屏上飞,主供电不用说了吧,还有个接地,完事

网友:
通用的高压板也就4根线,正负接对了,在接个开关就行了,试也试出来了

网友:
都说简单,遇到待机关不了背光电路路的那才叫技术

网友:
顺着线路跑啊,一共两根线,一个ADJ,一根ON。。。接不好就长亮。。。

网友:
这可能是通病吧 我也在修 争取不换高压板搞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