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不认声卡

楼主(2012-06-18):
DELL N4010独立显卡

同意楼上的。换个 小板 看看。。

网友:
先换个声卡芯片试试啊。。。

网友:
我手里有这个板的  需要的话联系啊

网友:
换个这个IO板不是啦,很便宜的,没有修的价值,关注一下声卡相关线路

网友:
加焊后接口有没有连锡的问题呢?

网友:
放大镜看了 绝对没有连锡啊

网友:
可换个声卡试一下,确定故障

网友:
先换个声卡,不行的话测量声卡的供电 和控制角

网友:
换个声卡小版试试

网友:
桥坏的不认声卡还没遇到过 ,还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过保了?

网友:
你就找声卡的PDF就是了啊

网友:
谢谢各位 问题已经解决了  吧接口取下来 重新焊上去就没问题了

网友:
学习主,真强焊,思路清晰

网友:
首先!看看是不是声卡驱动的问题!。。然后再看声卡芯片!。。。。。。

网友:
换声卡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