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6机子的BIOS程序老坏怎么修啊,

楼主(2012-06-18):
COMPAQ 516机子的BIOS程序老坏怎么修啊
BIOS刷好后开机用半天放那,再开机又开不开,刷一下BIOS就好,
老这样,不知怎么修它了,请大师傅们指点

网友:
连BIOS芯片一起换掉试试?

网友:
高手在哪里?

网友:
直接换个BIOS芯片

网友:
换好了就告诉大家

网友:
问题解决了,把BIOS第三脚接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