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93GW 19寸

楼主(2012-06-19):
今天接到台明基显示器FP93GW   这款机器故障可以说是通病吧。
通电一闪即灭指示灯亮绿灯,可以判断是高压部分,因为上次接到这款机器也是这样。不过上次好运气就个电容鼓包换个就好啦~25V 680uf的。之后把它拆下看下高压电容有没鼓包,就直接更换通用的高压板测试,把故障修好了。红色圈圈是之前电容鼓包引起一闪即灭。。

还有一个屏像这样估计是屏问题吧

网友:
这种群创屏,过段时间就返修了。

网友:
那白的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群康带工的

网友:
一半正常一半坏,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bneQ现在名气大了~!做工也就下降了~!

质量都下降了飞利浦也是返修高

网友:
LZ屏坏喽

网友:
屏坏了哦

网友:
BENQ很少用群创

网友:
屏坏了。这种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这个电源板还是值钱的
。。

网友:
我也有一个白屏的,屏坏了

网友:
确定是屏的故障

网友:
一半白的这个是宏基的1916 这个屏最容易坏了,是屏的问题

网友:
采用的COG工艺的..是屏坏了..要有设备才能修..

网友:
这现象肯定是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