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VM533主板南桥发烫,但能正常开机,会是南桥坏了吗?

楼主(2012-06-19):
技嘉 GA-8VM533,起初不能开机,跑C1,清BIOS之后,问题解决,可以正常开机了,但后来一摸南桥,南桥烫得厉害。拔掉电源,待南桥冷却后,再插上电源,不开机,待机状态下南桥也会逐渐发烫,温度升高。而且在南桥表面已经有一焦痕,正是烫手的部位。取掉网卡,还是一样会烫手。象这种情况,会是南桥坏了吗?如果坏了,却又能开机。还是问题出在南桥外部电路,刚学主板维修,不懂,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C1一般内存,现在发现南桥明显坏了,不要怀疑南桥烧掉了,刚开始可以开,但是通电就烧咯。还不开机南桥测南桥工作条件,或者换个南桥

网友(点评):
虽然南桥坏了,但还是一样可以开机的。怀疑是外围电路有问题,再仔细检查再说,无BGA,也无南桥芯片,这板主要是用来学技术的,南桥就只能放弃了。一块垃圾板了。

网友:
有可能南桥挂了!

网友:
你说的情况,南桥明显坏了,赶紧换掉,以免损坏更多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