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不触发快速维修

楼主(2012-06-19):
拿过来是进水的 进水处是PCI槽下面 清理后发现 有4处断线
两处过孔(IBM过孔断线 最好处理 用针式打印机里面的小针在孔处钻个眼  然后用漆包线 穿过去补上)
补好线后 待机0.02 不自动触发 待机下3 5 1.8 1.5都正常
根据经验推测 TB没有正常工作 查U61 TB 关键测试点  发现TB 24脚VDD15只有5V 正常应该为15V 看图 VDD15是由VCC5M经过三个升压二极管而产生 直接对照料板 换了三个二极管 通电自动触发 维修结束

网友:
我以前也用这种办法补救。不错推广吧。

网友:
TB是什么芯片

网友:
就是东芝芯片了 晕

网友:
没有打印机的针用其他的可以吗?

网友:
二级管原来是升压的?

网友(点评):
和电容组合可以升压 还有单项导通和稳压等作用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是怎么测出是升压二极管坏导致的没有VDD15,好像有很多原因可以导致没有VDD15的吧.

网友:
不错,相对的IBM有点位图其他牌子就不好办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注意腐蚀位置,一般待机电压部分损毁最严重

网友:
进水的机器 有的好修 有的只有报废

网友:
待机电压都不正常,而进水的PCI插槽又和IO芯片距离很近,是水使IO及其部分引脚的连线元件损坏的吗

网友:
这速度的确快修啊

网友(2012-07-21):
我这里也有一台,只是点位图哪里有啊,找不到件,郁闷中...

网友:
真是神速  一般没半小时  找不到的

网友:
我现在碰到一台也是VDD15只有5V,按照您的办法换了二极管跟生压电容都没有用CP12OUT2
CP12OUT1都没有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