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ISL6323

楼主(2012-06-19):
请问ISL6323电源管理芯片是如何工作的 各个引脚的功能和定义是什么?? 比如说VCC 是芯片的电源脚 EN是开启脚 VID是检测CPU电压脚等等 还有很多引脚 那些引脚都要些什么作用 我们用不用去全部理解呢 求解 请看图 会的大虾请一一列出功能和作用 谢谢

网友:
PDF 这有个!!引脚,可以谷歌翻译

网友(2012-10-12):
这个芯片好难找呀

网友(2013-04-26):
苦死我了 ,找不到这个芯片啊

网友(2014-01-12):
昨天修了块翔升N68主板,电源就是6323的,找不到引脚定义。不过修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4-03-22):
刚好需要呀  找了半天呀

网友(2014-07-21):
我查到了PDF,VCC/EN都正常,但是不输出请问还需要什么别的工作条件吗?PWROK应该是供应给它的。,没有给它pwrok前应该就可以供电了吧